人机界面
触摸屏存储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07-03-03):
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的历史缓冲区数据是怎么存储的,如何把它倒到上位机上,还有保存数据需要的空间怎么算??希望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DOPA57B有240KB的掉电保存,可以存历史数据和报警数据。这个存储区没有固定的地址标号,存储是按顺序由软件控制的。你如果要导出这个数据有2种方法。
1、是用GETHISTORY这条宏指令把历史数据读到$里面来,上位机通过MODBUS协议就可以访问$地址。
2、历史数据不存储在集成的SRAM里面,而且插一个SM卡。这样可以把历史数据选择村成CSV格式,可以用EXCEL打开。方便上位机软件调用。
至于保存数据的控件怎么计算,还是有点复杂。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要存多少数据,我们帮你计算。

楼主:
谢谢指教,我要存的数据有8个,每个都是每半小时采集一次,希望保存2年的数据。

网友B:
可以保存

楼主:
不扩展也够吗?那我在历史缓冲区设置的时候,设置了8个数据,每个数据设置1800000ms采样一次,采样60000次,停电保持,记录时间,结果编译时说存储不够;删除到只剩两个数据时还是不够;后来把停电保持去掉,就没事了,但是不停电保持,又有什么用呢?还有就是在系统设置里面找不到扩展,那么编译时系统怎么算存储呢?

网友A:
8×0.5×24×365×2=70080笔。
每笔数据约8个byte,也就是说你至少空间为70080×8=560640byte=560KB。A57B有240KB,AE系列触摸屏提供的存储历史数据的空间是360KB,都不够你用,所以最好加个SMC卡吧。网上淘一个去,16MB足够你用的了。

楼主:
我知道要加SMC卡,但是问题是加卡在程序里怎么设置,我现在找不到,所以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存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