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饲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3-03):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闭环控制具体的实现方法。还有如果需要控制3个饲服时PLC不是只有y000和y001两个脉冲输出接口,那要怎么办?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发一份资料或程序到我的邮箱caimingyang1982@yahoo.com.cn

网友A:
买一个定位控制模块

网友B:
看伺服需要怎样控制。如果一个高速脉冲就能满足要求,那么就买个有多个高速输出的PLC。如果一个高速脉冲不能满足控制一台伺服,那么就需要买定位模块。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FX3U可以独立控制3轴的,100KHz的脉冲输出,加FX3U-2HSY-ADP可以最多4轴

楼主:
我的原点回归控制,大家帮我看看行不行
ld m20
plsy d9 k0
andp x005
and x007
rst m20
x005是接近开关信号
x007是z相脉冲

网友D:
三菱的FX3U可以控制3轴的,有三路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说明书上面说脉冲输出的y是基本单元的晶体管或高速输出的y000,y001,那是不是假如我用的是fx1n-40mt的PLC,所有的y都可以做脉冲输出

网友B:
“所有的y都可以做脉冲输出”是对的。但速度不能太高,出高速的外不要到10HZ以上。

楼主:
饲服的回原点检测到z脉冲后是不是直接停止就好?还是要他启动信号断掉

网友E(2007-04-05):
 FX3U和FX3U-2HSY-ADP贵不贵啊

网友F:
 最好买一个定位控制模块

网友G(2007-05-07):
都是半闭环,[反馈量取自电机编码器]全闭环最好用西门子

网友H:
呵呵;
FX3U的价格比较高了;
还是加一个模块价格低;

楼主:
好像加个模块也不便宜
我买了个20gm的要2000多

网友I:
好郁闷哟,找好久的FX2N-1PG的手册.都没找到.
我现在还是学生,在做一台1PG控制一台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用:MR-J2S-20A三菱的)的设计,
主要功能如下:
每次前进5MM,前进5次返回原点.每次间隔1S.
初学者各位大哥麻烦帮看下定位模块的参数如何设置,怎样设定脉冲数和频率.
有手册请发: fangxiangbo1984@163.com
   拜托;谢谢

网友J:
如果是点对点模式可以用FX1N晶体管输出的控制两轴,用一组定位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