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网线与人机连线的问题!!!

楼主(2007-03-03):
本人在用PC通过网线与人机连线时不能成功,网线接口的指示灯都不亮,换了好几个网线还是这种情况,有谁知道原因么!软件设定也没有问题,更改PC的IP地址192.168.1.10,人机的IP是192.168.1.1,就是联不上线????请教高手!

不会,学习!

网友:
首先,要人机支持

楼主:
人机是支持的,老外调试时他也是直接连的,他连没有问题,可是我去连就连不上,老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交叉线试试,或者在pc和人机间加个交换机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夏远在 2007-3-5 16:02:00 发表的内容:
  用交叉线试试,或者在pc和人机间加个交换机
--------------------------------------------------------------------------------------------
同意。

楼主:
加了交换机后,IP设定还是一样的么?

网友C:
<网线接口的指示灯都不亮>
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D(2007-04-02):
用自环头测试一下网口是否是好的.

网友D:
自环测试一下网口是好的么/

楼主:
不明白楼上是什么意思!网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设备试车时老外就用普通的网线连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