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调试?

楼主(2007-03-03):
电动机装好后,调试时,电动机一定要正转吗?我是变频控制,面版显示FWD正转,此时电机是反转,.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A:
接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就是。

网友B:
可改变变频器控制接线或由变频器面板更改操作,最好不调电机接线,调试一定要检查好接线。

网友C:
"接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是正确操作,虽然"无刃刀"的方法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D:
勃龙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3 16:47:00
    接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就是。

网友E:
在外围接线都正确的情况下,对调两根线

网友F:
由变频器面板更改操作。这样只改变变频器输出相序,没有影响。还可以方便的改回来,何乐不为。

网友G:
把fwd和rev对调也可呀

网友H(2008-09-17):
谁有减速机的调试方案 发一个过来,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接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就是。

网友J:
1,将接电动机的三根线任意换两项就可以了

2. 用变频器的反向启动就可以了

3.变频器参数设置中将启动方式改为逆向(反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