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都是数字量吗

楼主(2007-03-03):
大家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关电源输出的是数字量吗
不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是模拟量吗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直流电,可以作为数字量也可以作为模拟量.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楼主这问题从何讲起?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直流电,可以作为数字量也可以作为模拟量。既然是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怎么可能是数字量?它根本不存在时序的概念。

网友E:
开关电源的输出怎么会有模拟和数字的量?它就是稳定的直流电源,用示波器看是一条直线.

网友F:
我也不太清,想听听

网友G:
1、所谓模拟量、数字量均指含有某中信息的信号的表现形式而言;
2、开关电源是电源,它输出的是电能,不是信息,不存在是模拟量、数字量的问题;

网友H:
老刘的解释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I:
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物理量。

网友J:
同意刘志斌意见.

网友K:
同决刘志斌

网友I:
看来没有学《电路》。‘电路’中没有信号和电源之分。电源在电路理论中也不是一个元件,等效为电势加电阻的串联回路。试看等效电路、双口四端网络等相关知识。现在这些知识已经是高中物理的内容,考技师也要掌握的。

网友L:
好像刘老师有时候也会误导人

网友E:
信号和电源能没区别?概念错误。不知是那本书说的;如果是老师教的,误人子弟。基础知识很重要,一不要忘记,二要不断更新。

网友I:
‘电路’中没有信号和电源之分。 看《电路》书去。两个不同的例子:计算机的电源(开关电源)给处理器电源信号;232口给232-485转换器供电(俗称窃电)。

网友M:
数字量定义如下:
首先这类物理量的变化在时间和数量上是离散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总是发生在一系列离散的瞬间.同时,它们的数值大小和每次的增减变化都是在一个最小单位的整数倍.而小于这个最小整数倍的数值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类的物理量的叫数字量,把表示数字量的信号叫数字信号,并且把工作在数字信号下的电子电路叫做数字电路.
模拟量定义如下:
这类物理量的变化在时间上或者数值上是连续的,这一类的物理量叫做模拟量,把表示模拟量的信号叫做模拟信号,并把工作在模拟信号下的电子电路称为模拟电路.

以上可以作为讨论的一点理论知道.

网友N:
周公讲的好!!!

网友O:
同意周公
电路’中没有信号和电源之分。 看《电路》书去。两个不同的例子:计算机的电源(开关电源)给处理器电源信号;232口给232-485转换器供电(俗称窃电)。

网友P:
开关电源或者所有的直流电源,从其用途来说一是作为能量源,这时只是提供能量,不是信号,没有数字、模拟之分;二是作为信号源使用,要依使用的情况而定,如要判断电压或电流的“门限”值时为数字信号,若经过运放等模拟电路处理出来的信号则为模拟信号。
    以上为我得一点理解,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N:
 回贴是种美德!!!!

网友Q:
 同意刘志斌意见

网友N:
 同意周公

网友R:
我顶!狗屁不通啊!!直流电源只是作为一种能量,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既可以作为数字信号也可以作为模拟信号!

网友S:
支持刘志斌意见!电源和数字量,模拟量是2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网友T:
同意刘志斌和周公的谈法!

网友U:
支持刘志斌的意见

网友G(2007-04-20):
“同意刘志斌和周公的谈法!”,你只能同意一个,另一个是忽悠自己又忽悠别人!

网友E:
刘先生:这类问题还跟着讨论?连信号、电源都分不清,看都浪费时间。

网友V:
就是,赚分走人..

网友W:
直流电压是模拟量!直流电压有高有低,数字电路不一定能识别!

网友X:
赚分扯乎

网友Y:
刘老师说得对,开关电源和数字量及模拟量是两个不同概念

网友Z:
同意刘志宾
模拟量是渐变量,数字量只有 0 和 1 两个状态.
直流电不是数字量和模拟量的问题,这是不同的概念.
极端的情况下,有一个特例,当电压范围在信号电压范围内,比如5V,直流电的有无表示 1 和 0,那就成了数字量.

网友AA:
两种概念不同,不要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