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变频控制电机工作电流测量,其电流互感器装的位置及电压表的取压位置?????

楼主(2007-03-03):
请教:
电机在变频器控制,要通过电流互感器感应测量其工作电流,互感器的位置应该处于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变频器的输出端。
另电压表的取压又是在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测电机电流测量点必须在变频器输出侧..
测量仪表必须寻不能选用一般整流系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