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3-03):
在工作中遇一问题,现使用的是气动球阀,但是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高温180度,高压18kg,低温冷却20度,这样阀的使用寿命非常短,如何提高阀的使用寿命呢请教高手们

网友A:
改用两个阀. 汇合处前使用垂直向下的弯管.
高温是走蒸汽加热吧, 低温是走冷媒冷却吧.

楼主:
谢谢IIy,如果改用2个阀的话,不太经济,也不现实,我们现在差不多有20个阀岛,而且每个阀岛上有14个这样的气动球阀。总结了一下,阀的故障主要就是关不死,打不开,和泄露,气动部分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