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PT的作用

楼主(2007-03-03):
在10KV变400V系统中,高压侧有总开关,计量盘,10KVPT盘,几个分开关.总开关和分开关都是真空的,自然有弹簧储能机构,而弹簧储能机构里用的220V的电源又从何而来?是不是与10KVPT有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交流操作可以采用PT做电源,但容量不能超过PT总功率.

网友B:
应该是从直流屏过去的吧?直流屏里面有直流电源,如蓄电池等,用来作为合闸、分闸用的电源

楼主:
没有直流屏,弹簧储能机构里用的交流220V。

网友C:
10kV系统中短路器电源的选择有以下几种:1、从10kV所变柜中所变取(高压采用开闭锁结构的常用).2、直接外引220V电源;3、从交流屏取;4、从低压断路器上端口取(一般设计大都采用这种)5、从10kV
PT上取.

网友D:
同意白菜000的意见。另外补充一种,也是现在小型变电所常用的:柜子配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二次100v电压接一台100V/220V的升压变压器,这样就有220V操作电源了。 PT即电压互感器。你看看PT柜或其他几个柜中有没有100V/220V的变压器就知道了。我见过好几个小型变电所就用这种方式。

网友E:
   一般电压互感器如果是10KV/0.1KV的,用于高压柜内的二次操作电源,如储能、分合闸指示灯、二次操作分合闸、微机综合保护器等等的220V电源。
    要用110V/220V的变压器,
1、是做升压,由110V升至220V AC
2、是做控制回路(二次)的保护
3、是做隔离

网友F:
操作电源应该从直流屏过来的。

网友G:
游戏&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8 5:45:00
       一般电压互感器如果是10KV/0.1KV的,用于高压柜内的二次操作电源,如储能、分合闸指示灯、二次操作分合闸、微机综合保护器等等的220V电源。
    要用110V/220V的变压器,
1、是做升压,由110V升至220V AC
2、是做控制回路(二次)的保护
3、是做隔离

正确

楼主:
我公司新上了两台2000KVA的变压器,后天就接10KV了。我打开10KVPT看了。铭牌上画着图。一次侧10KV,二次侧由四个绕组,能引出100V,110V,220V。

网友H:
顶一下,挣一分,还有东东学好,安逸

网友I(2011-02-22):
10KVPT容量是多少

网友J:
在10KV变400V系统中的PT是用作测量和保护用的。真空开关的弹簧储能是通过直流电动机执行的,电源是用直流220V。高压开关的操作,合闸,保护都是用直流220V的电源。

网友K:
有很多种形式,通常是用220V直流电,这个直流电有专用的直流电屏柜提供,使弹簧释放能量后由储能电机复位准备下一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