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冰箱不制冷

楼主(2007-03-03):
我家的冰箱不能制冷,里面的东西都变味了.请高手帮忙支招.谢谢!(压缩机能运转,如果是冷媒不够的话可不可以自己加呢?)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冷媒和加液的工具的话,那当然可以自己加了。

网友B:
有时候不一定是冷媒不够,有时候冰箱里面送风的那个电机坏了或者除霜管坏了都会造成不制冷的现象。

网友C:
按楼上说的确定风机没坏:打开门,按住门开关,看看风口有没有风送出来.
也有可能是压缩机的起动器坏了,压缩机感觉在动,但是并没有正常工作,过一会儿就会保护停机了.
如果是冷媒少了,我想你自己加不了,要专业的工具,压力表,焊炬,冷媒瓶~~~~~~~~

网友D:
1、压缩机运转时,用手摸:
(1)压缩机的高压管(较细)不烫手;
(2)压缩机的低压管(较粗)不凉;
(3)结论:冷媒漏掉!
2、要查漏、堵漏;
3、加冷媒,“我想你自己加不了,要专业的工具,压力表,焊炬,冷媒瓶”!

网友E:
冰箱没加过空调倒是简单,买罐雪种自己加。
楼上也说得好,专业维修的修比较好。

网友D:
   空调不是封闭系统,而冰箱是封闭系统,要将管道打开,抽真空,除湿,加灌冷媒(定量),焊接,非常麻烦,个人无法完成!

网友F:
  熟能生巧,第一次有人陪你才行。

网友G:
今年天气暖得早,看看是不是补偿开关忘记拨到“正常”。

网友H:
如果电气控制系统没问题,可能是缺冷媒吧。自己加冷媒很麻烦,也很专业,要抽真空、除湿、还要注意冷媒型号是否与原型相符。最后将铜管焊接。

网友I:
   你是哪个牌号的冰箱呢?风冷式与直冷式的冰箱在不制冷故障时的维修手段不同.直冷式冰箱若是如你所述,那就很有可能是冷媒泄漏,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小冷,只是冷度不够的话,那估计是过滤器堵,风冷式冰箱先看看风扇有否运转,化霜电路有否正常等,如果也是一点小冷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管道泄漏咯!加冷媒需要专用工具和一些基本操作,你若以前没有玩过,那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热心指导!我还是没能发现故障在哪.现在我将情况再总结一下,请各位再帮我确诊.谢谢!我的冰箱是日立R-178HK.高压管有热但不烫;低压管有一点冷但不冰;开机运行长时间不跳闸;我没发现有风扇.能告诉我风扇的位置吗?

网友J:
直冷冰箱没有风扇,无霜冰箱才有风扇.冷冻室内有出风口,风扇在出风口的后面,你是看不到的,如果有风扇,冷冻室门框上会有一个风扇开关,你可以用手按下去,看看有没有风,如果没风,可能是风扇坏了.

网友D:
   “高压管有热但不烫;低压管有一点冷但不冰”

1、高压管有热但不烫,就已说明冷媒漏;
2、低压管有一点冷但不冰,这是冬天,气温本来就低,“冷但不冰”手感正常,不矛盾!

网友K:
高压管有热但不烫;低压管有一点冷但不冰”

网友L:
你的冰箱可以确定是冷媒泄露,原因有可能是管路漏气,需制冷工帮你判定,因维修需要查漏.焊管.打压.抽空.注氟等,工艺比较复杂你自己不能修理

网友M:
漏雪种的地方会有油渍的.检查一下.

网友N:
如果你没修过的话还是给别人去修吧.
因为如果是泄漏的话我保证你修不好,问题会更严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能否告诉我重新加冷媒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N:
一般都是一百元可以了,不过你要找个负责点的档口去修.否则浪费钱也修不好.要注意的是高压管漏的话一般很容易搞定,如果低压侧漏的话就最好要他保修久点的,因为很多没找到漏的地方,就给你加点雪种收钱走人,过两天你又要找人修了,到时候会一肚子气无处发!

网友O:
肯定漏了,如果是十年以上的冰箱就换吧,修过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又会漏的

网友D:
修过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又会漏的!换吧!

网友C:
支持"换吧'
日立的应该很老了,没维修价值!现在新款的很便宜!1K多随便买!

楼主:
谢谢!换就换吧。

网友P:
除了漏氟.
毛细管冰堵,过滤器脏堵的可能性比较大些,个人意见

网友Q:
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万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