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上所有仪表显示为0

楼主(2007-03-03):
我有一个问题,在我所在的工厂内,所有的WINCC上显示的仪表数据突然就全部显示为0了,也没有灰底了,不像是与PLC通讯不上。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个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或者请回复到jxw134@163.com

网友A:
这是输入信号的问题,和Wincc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通讯不上?

网友C:
用step7监控一下plc内的相应变量是否为零就清楚了

网友D:
lmhx的办法好

网友E(2007-07-05):
是不是对PLC停电之前,没对其保存造成的。

网友F:
既然没有灰底,证明PLC与WINCC的通讯是好的,
你应该按照lmhx所说,用step7监控一下plc内的相应变量
应该是你STEP7的程序有问题,否则,怎么会全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