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一个程序周而复始循环

楼主(2007-03-03):
一个程序起动后如何让它循环

网友A:
程序本来就是循环的呀,或者你的意思只让其中一小段循环不是全部?你可以将其用步进指令编写,最后一步触发第一步这样就能形成循环了。

网友B:
可以到http://www.51plc.com/ 去提问,有专人解答

网友C:
所谓PLC程序:只要条件满足,相应程序段就会循环执行

网友D:
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你要控制什么?

网友E:
你大概说得是控制中的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吧,一般自动化机械设备中都有此要求.你只要把自动模式保持住即可.

网友F:
楼主是说当条件满足时,进入该程序循环.其它程序不执行.知是否这个意思?

网友G:
设置寻环条件,当条件达不到时.从头再来,如果达到则结束.

楼主:
不是让一小段程序循环,是一个完整程序.有十个阶段,从一到十,十完后又从一开始.

网友H:
这个要求比较模糊,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不是让一小段程序循环,是一个完整程序.有十个阶段,从一到十,十完后又从一开始.

那你用SNXT STEP步进指令做就可以了,最后一步触发第一步形成循环

网友I:
再说得清楚点嘛

楼主:
应该是楼上说的,最后一步触发第一步形成循环

网友J:
只要你的程序满足了条件就是周而复始的动作的

网友K:
程序本来就是顺序执行 ,自动循环的啊!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L: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M(2007-10-10):
学的时候搞过了,只用几步就行了,让点从1000到10013转

网友N:
做一个判断语句,判断条件始终为真。

网友O:
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可以把一个程序的最后一步结束作为这个程序的初始循环条件,与这个程序的首次循环条件并联起来就行了。

网友P(2007-12-03):
不错,用最后一步触发第一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Q:
你的是什么样PLC来的,PLC里不是有一个指令是循环指令吗

网友R(2008-03-19):
RUN灯常ON,就代表PLC一直在遁环运行。

网友S(2009-08-16):
数据库0 数据库1 数据库2
G X1 ABDCFEG
G X2 BDCFEGA
E X3 ADCFEGB
D X4 GABDCFE
D X5 ABDCFEG
A X6 BADCFEG
F X7 FEGABDC
E X8 ADCFEGB
E X9 ADCFEGB
D X10 GABDCFE

进一步说明:
1、为把要求说明清楚,现加一列数据库,为数据库0。数据库2带红色标志是与数据库0比对的结果。
2、数据库2的所有数据每行都是A-G七个英文字母组成,只是排序不同而已。
3、数据库1[XN]是阿拉伯数字。
4、数据库2的字母排序是由数据库1通过数学公式运算所决定的,这里编程公式设为《X/(Y+N)》, X是调用的“数据库1”数据。Y是在对话框中可以人为填入的固定值,N是从0到无穷的自然数。
(字母排序与数学公式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本次测试编程里不作要求)。
5、要求用户输入数据库0、数据库1数据后,分别在 数据库2中对应的行标记出 用户输入数据对应的 索引位字符 为 红色标记。
6、核心是要求编制一个触发程序,设定次多的数量不足于某一数值时就触发循环程序。
触发机制:就是每次对数据库2最后一组数据向上统计,遍历所有数据,从中判断(如下图的第一列,最后一组第一列G以上连续排列的非红色标志的行数有2行,依次类推,第二列连续排列的非红色标有3行,第三列有4行,第五列有0行,第六列有7行,第七列有8行,那么最多的是第七列,次多的是第六列,实质就是比较数据库2第一列数据与数据库0相比较,连续没有数据库0数据有多少个),哪一列连续没有红色标志的行数最多,哪列次多,具体有多少个。再把它与所设定的触发数值相比较,达不到这个触发数值以上的,就重新启动数学公式,N加1控制数学结果,对数列进行重新排列。系统再重复上面过程,只到达到要求。
设定触发机制在数据库2里面的初始行数达不到触发数值时,触发机制不发生作用。
7、触发的计算公式和触发数值设定上,以兰色的数据库2作为控制键,点击它弹出对话窗口,填入数据。

这一列是数据库2里面的第一列。就是要先统计最后一行以上的数据,那么G以上的与数据库0相比,连续没有其中数值的有2行。

网友T:
如:闪烁程序

两个时间继电器,例子很多

网友U(2009-10-13):
本来就是那样的!hehe

网友V:
用MOV,CMP,指令就可以完成~!

网友W:
每一阶段完成后给下一阶段留个启动信号,到了尾巴再扣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