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为什么不能再XP SP2下运行归档呢

楼主(2007-03-03):
求助:我做的wincc项目为什么不能再XP SP2下运行归档呢,只能单独运行图形系统,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说的问题相当的笼统。
首先,你应该关注一下西门子提供的软件兼容性列表,确认你的软件是否能运行在XP SP2的环境下。
然后,你应该确认你没有使用中文字符作为你的项目名。
第三,你应该确认你的项目文件的保存路径中不含有中文字符。
最后,你应该确认你已经打上了相应的补丁(补丁程序由西门子向正版用户发放)。
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做到以上前三点就应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因为你用的不是wincc6.0

网友B:
wincc5.x可以运行在xp下, 但不能有变量记录和报警记录

楼主:
我 用的是wincc6.0 sp3

楼主:
我装的系统XP SP2   软件  S7 V5.4    WINCC V6.0  SP3,只有图形系统单独运行时可以,在启动里一加上变量纪录运行系统,激活到构成中 就不动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前用2000 系统没问题的

网友C:
实在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在一个干净的系统上严格按照步骤安装西门子的各种软件,再试一试,操作系统不会有问题的,只要打上必要的补丁

楼主:
已经解决了  ,   在2000系统下做的wincc项目,在  xp下把归档和报警重做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D:
系统问题

网友E(2007-04-04):
系统问题应按步骤安装系统

楼主:
步骤安装系统??? 安装不就是一个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