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3-04):
装WinCC 需要系统安装消息队列~
但是~~~
在安装时出现以下提示:
消息队列客户端安装失败
无法启动 MSMQ 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迷茫中~~~~~~~~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第一,你的操作系统应该为专业版,家庭版是无法使用的
第二,你的操作系统应该是合法的操作系统,而不是经过大量修改或者说自定义的操作系统版本
第三,安装过程中应该停止使用非微软的应用程序
第四,如果还不行你可以安装Wincc安装盘上附带的消息队列程序
第五,以上均不起作用而你又不愿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那么你可以致电微软技术服务,他们会很愿意为正版用户服务的。

网友B(2008-08-06):
1楼的老师好:
消息列队在wincc的那个文件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