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8C电压校准问题!

楼主(2007-03-04):
新购598C控制器一台,版本较老控制器高(老的版本3.3,新的3.4), 为保证调试正常,将各项参数完全与老控制器对照无误,各校准电阻也是按照老598C控制器的位置调整,但在调试新的控制器时发生一合闸就跳的现象,在咨询代理商确认控制器没有问题后,在仔细阅读说明书后,将电枢电流校准调整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枢电流后,调试正常!
问题是:老598C控制器电枢电流校准设定为0-1-0,也就是相当于10A,并没有按照电枢电流校准,但是工作一直正常;新的598C按照0-1-0设定后却工作不正常,是什么原因?电枢电流的校准是不是这样设定?
另外,我们公司的窑主电机为提高窑速,均进行了弱磁调速,我发现在控制器参数表里转速反馈还是用的电枢电压,而不是测速发电机的电压,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测速发电机的电压用于中控显示。

电枢电流校准:是否要与主电机的额定电枢电流相同?
励磁电流校准:7.5A
电枢电压校准:450V(双电机串联拖动220V*2)

网友A:
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一定要按铭牌调整。
个人认为,至于电压反馈和测速反馈只是精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