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可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2007-03-04):
本人想知道步进
驱动器有没有输出,可否直接测量他的输出有没有信号

网友A:
频率低的话可以测到

网友B:
“脉冲信号可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答曰:可以,但是要知道,若用直流电压档测量,测量出来的是这个脉冲信号的平均值。

网友C:
啊 ,下次试试!

网友D:
"驱动器有没有输出,可否直接测量他的输出有没有信号"
量驱动器的输出?这还真没试过,也许可以串个小电阻量电流。

网友E:
既然是步进系统,可以在一步一步间歇步进运行的状态下,用万用表测每相输出,看是否有输出,以及输出的方向。此法对于基本步驱动可能更容易测,要是有细分似乎有点麻烦,不过好像也能测。

网友F:
应该能测,不过只能测量状态和趋势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真诚到有缘在 2007-3-4 20:12: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能测,不过只能测量状态和趋势
--------------------------------------------------------------------------------------------
不错, 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H:
我测过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
电源是24V的
当转的慢的时候能测出24V和0V的,就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测量
但是转的快就没有办法测了
用万用表可以测测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I:
我教你个方法 ,用LED加电阻就OK了。

网友J(2008-12-17):
用示波器最好,如果没有的话数字万用表测电压(CP信号的电压也可以,如果是5V信号的话数字表的电压显示在1.8V~2.2V左右)

网友J:
9楼说的方法比较好,可以直接看到结果

网友K:
去现场时发光二极管和1K电阻是必备物品,还有104、105电容,示波器不大可能带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关于我教你个方法 ,用LED加电阻就OK了。

网友M:
去现场时发光二极管和1K电阻是必备物品

网友N:
数字万用表有脉冲档 啊

网友O:
数字万用表有脉冲档吗?

什么型号的啊  我天天用怎么都没有发现有啊

网友P:
无论是直流档还是交流档,用万用表去测都能显示或指示出示数,但问题是准不准啊?和频率、表的类型、信号的特征及类型等因素都有关。最好先用示波器观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