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140CRA21110通讯故障

楼主(2007-03-04):
我CPU用的是140 CPU 43412 占一个底板,CRA21110 模块在另一个底板,用MB+连接方式,请问,怎么设置硬件,怎么在concept2.6里面配置I/OMap,concept里面还需要设置什么才能连接上通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在一个140 CPU 43412的本地站与另一个远程站,用CRA与CRP通讯,用MB+与谁通讯?是上位PC机,还是其他工作站?
  在CPU 140 CPU 43412硬件面板Mobduspuls口连接MB+通讯数据线.
再设置滑动开关men/RTU位置是为软件通讯速率设定/激活运行用的.
  在concept2.6里面配置I/OMap,concept里面还需要设置,组态硬件通讯MB+速率\网段地址\16/32位激活选项等,才能连接上通讯.

楼主:
MB+是CPU43412与CRA21110通讯.CPU是通过NOE与上位机通讯,已经通讯上.就是CPU与CRA21110还没通讯上.CONCEPT2.6里I/Omap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模块CRA21110,查施耐德的软件资料。在帮助里面你也可以找到。需要的配件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13659865053   曾宏方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
WWW.GOK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