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单相电机电容若是额定的10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3-04):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很快就发热,用时间稍长就烧毁。
简单的通俗的最容易的理解是这样 单相电机本质也是三相电机,加电容通电机就有3根线,容量小或没电容就少一根,缺相。电容大了,也相当于没有(移相角度过大),也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