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急需]对玻璃仪器退火炉进行改造!

楼主(2007-03-04):
本人现在公司工厂有一玻璃仪器生产用的退火炉。其为24小时运行,但是夜间是无人值守的。最近发现其传送带经常会跑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导致有部分传送带在炉内堆积,会最终导致炉堂内元气件的损坏。
现在需要改造成自动监控传送带的跑偏量,并且示警,如积累到一定时候可自动控制传送带停运、炉内设定温度降低、机器停运。
有经验的工程师、或者公司请联系synthware@163.com。请著明联系方式、以及公司的名称,个人最好注明个人现在的工作单位(非必须)。

网友A:
可以在传送带两侧安装两个行程开关,当跑偏时行程开关动作,可以将传送带停掉.

网友B:
地方在哪儿啊?

网友C:
用光电开关加传送带两端不是很方便吗
一旦传送带偏了,光电开关一作用就停止运行
成本不高,实现方便

网友D:
你公司在哪啊?
我觉得楼上的几位说的方法你可以先试试啊

网友E(2007-05-08):
首先应该解决跑偏问题,在去加强跑偏之后报警,停车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电子皮带秤中有成熟简单的应用经验,成功实现自动纠偏。56656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