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尘大的地方,对电动机和电柜的例行保养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7-03-04):
对于在粉尘大的地方,对电动机和电柜的例行保养有什么要求,粉尘的主要成分是滑石粉和橡胶粉,烦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因情况而定,总之定期检查,估计有点累。

楼主:
可能对轴承有很大的损害哦

网友B:
做防尘处理。定期检查

网友C:
电动机和电柜的防护等级IP中防尘等级需要提高

网友D:
没事用吸尘器吸吸嘛

网友E:
定期防尘打扫

网友F:
定期清理灰尘非常重要!

对轴承有很大损害的说法我不太同意.一般电机的防护等级IP44,灰尘不容易进入轴承!

网友G:
对电机基本没有影响,主要是电气柜,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就是定期除尘.

网友H:
每周清扫电柜,若有直流电机也要每周清理。

网友I:
   是呀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碳黑了,它还导电。防尘设施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设备短路。还是要勤快点经常吹一下灰比较好一些。

网友J:
有影响吧,电机散热不好不是很麻烦.你去给你老板出个馊主意,电机和电柜要天天用无水的压缩空气吹,你给他说要爆,他就会花钱的................,哈哈,对付资本家

楼主:
嘿嘿嘿有办法,楼上的朋友都有趣谢谢指教哦

网友K(2009-05-10):
对电机基本没有影响,主要是电气柜,最简单省钱的方法就是定期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