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求救

楼主(2007-03-04):
我在安装WinCC时出现图1的提示,在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时出现图2的提示请问该怎么处理才能安装?

网友A:
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里,把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安装一下就可以。。

楼主:
我添加了,但是出现图二的提示,无法安装,手动启动该进程和依存进程都不能启动!

网友B:
还是消息队列没装好

网友C: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需要Windows安装盘安装。
安装完了要重新启动系统然后再安装WinCC。“消息队列”的详细信息里选择组件“公用”,取消其他组件的选择。

网友D:
1.必须是专业版
2.安装winx组件消息队列
3.安装SQLSEVER

网友E:
1,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网友E:
当我在操作第二个步骤时,出现了与楼主第二个图片相同的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