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够不够用?

楼主(2007-03-04):
我公司是一个商场,供电变压器为1000kva自冷干式变压器,参数为10000v/400v,绝缘等级:F.电流;1443A.变压器安装在地下室.去年夏天用电最高峰时,电流达1250A,三相平衡,温度为110度.环境温度为32度,电工说变压器温度有点高,担心出问题,就给旁边放了一个风扇散热.今年公司闲置的楼层出租了出去,新增用电量电流大概100A.请教大家,用电高峰时,变压器还够不够用?高峰时,变压器温度势必超过110度,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运行?

网友A:
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可以加一个风扇散热

网友B:
有无功补偿吗?如没有或功率因素低于0.9,可设法将其提高到0.95以上,功率因素提高后,可适当降低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大约下降20%左右。
我们公司变压器与你的一样大(油浸式),夏季最大负载曾达到1400A。为此我们装了一轴流风机,使变压器的温度始终保持在60度以内,至今一切正常。

楼主:
有无功补偿柜,功率因数已经在0.95以上了.我想知道,在使用风扇散热以后,干式变压器的温度还在110度以上,是否安全?有没有这样的实例?

网友C:
没经验,关注中

网友D:
这个我也没有见过,我用过只有达到70度,还没有多过的,
顶一下,

网友B:
请注意一下绝缘等级,查一下F级的允许温升。就可以判定能否使用。

网友E:
yjig说的好变压器标牌上说的很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们的变压器最大允许温升100度,F级绝缘最高允许温度155度.环境温度32度.理论上,变压器温度只要不超过132度,就是安全的.可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温度,领导不放心,电工们心里也没底.因此在这里问一下大家,干式变压器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运行的实例.希望有过类似经验的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F:
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我也没有,但温度达到110度,虽然理论上没有问题,但还是觉得不可靠,至少对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出故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建议换大点的,这是我的看法,仅供参考哦

网友G:
没有问题

楼主:
希望有干式变压器运行经验的朋友继续介绍点经验.

网友H:
  变压器允许温升+环境温度=安全运行最高温度.

 只要变压器不超过最高温度,是在安全运行范围之内,但要说明的是

;这已是极限温度.
指导原则;变压器只是在夏天用电高峰时,用电负载接近变压器输出负载.所以;该变压器可以为用户继续运行.建议;变压器房做好通风处理!应经常巡视变压器的运行状态.

网友B:
当然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温度!
通常的变压器是油浸式,油浸式与干式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