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930触摸屏设的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大名。。

楼主(2007-03-04):
三菱930触摸屏设的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大名。。

网友:
[url=http://shop33220973.taobao.com/?catId=15761777&queryType=cat&categoryName=%B9%A4%BF%D8%BD%E2%C3%DC%C8%ED%BC%FE&browseType=#pagebar][b]点击这里,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解开它或重新做一个程序

网友B:
覆盖过去不就好了?

网友C:
你好!你的介面是怎样设置密码的啊?可否告知啊?TKS!!

网友D:
我在西门子触屏上遢到过,知道解决方法,但三菱的不清楚。

网友B:
1 5 7 3 :
F930使用FX-PCS-DU-WIN-C软件设计画面时设定密码,共15级此级权限最高。

网友C:
谢谢,你不过我是用不着2005版的GT2来编的,我在试试了,TKS!!

大名。。

网友:
还是一楼的方法简单快捷,谢谢

网友E:
本公司有大量F930触摸屏现货供应,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在线QQ:6420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