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高手!!!!!!
急急急!!!!

楼主(2007-03-04):
我是在校学生,现做了两块一模一样(硬件、软件)的温控表,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表上显示的温度与实际标准温度相差几度,同时两个样表相差还不一样。其线性度与标准表是差不多的。如果软件有个参数能减几度,就好了,就可以与标准一样了。请问各位高手:温控表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调试?是在软件中“偏置设定参数”中减几度吗?我是学硬件的,对软件不懂。不要见笑!!!!急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想得对,可以设个这样的参数来校正。当然前提是已有配置能够保证足够精度。

网友B:
是不是线性化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