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漏电的检测

楼主(2007-03-04):
   请教一下在现场时,设备的漏电怎么检查出来?(没有装漏电开关的,所以开关没跳闸),接地应该能避免触电吧

网友A:
外壳有效接地,可以避免触电

网友B:
你那样的话就会有漏电电流流入大地.这样的话用嵌行表直接测接地的那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