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7-03-05):
各位:
我有一个搞不清楚的问题,一盏日光灯,在关掉了开关后,会每隔几十秒就闪动一次.灯管是采用双联控制的<即两地控制>,请指教.谢了

网友A:
开关在零线上

网友B:
你的墙壁开关有断电指示灯,而且你使用的是电子镇流器.开关断开后,指示灯串入电路,给电子镇流器的电解电容充电,电压充到起振值时灯管点亮放电,使灯闪亮一下,因充电电流很小,要较长时间才能闪亮一次.将指示灯拆掉就好了.

网友C:
你的墙壁开关有断电指示灯

楼主:
我查过的,开关接的是火线,而且开关并没有断电指示灯,安装好以后正常的用了一年多,这种现象是这几天才出现的,大家再帮我分析分析吧.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天气湿度大,漏电所致。

网友E:
雪学生说的对  试一下

网友F:
开关接到零线了。

网友F:
开关接到零线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削锋在 2007-3-10 15:50: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接到零线了。
--------------------------------------------------------------------------------------------
开关接在零线上会不断闪烁的!

网友H:
可能是开关控制的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