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的映像位x.7与x.0谁对应卡端子的开始端?

楼主(2007-03-05):
只玩过OMRON,x.0 对应输入/出卡端子的开始端子,
而西门子只用模拟器,现不知
西门子PLC的映像位x.7与x.0谁对应输入端子的开始端?
这只是初学者问的基本小问题呀

网友A:
I0.0---------------端子1还是8 ?
I0.1---------------端子2还是7 ?
I0.2---------------端子3还是6 ?
I0.3---------------端子4还是5 ?
I0.4---------------端子5还是4 ?
I0.5---------------端子6还是3 ?
I0.6---------------端子7还是2 ?
I0.7---------------端子8还是1 ?

网友A:
居然无人答,
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B:
西门子的PLC上面对应的很清楚呀,I0.0对应端子I0.0

网友C:
西门子的模块接线要看模块手册了,不同模块x.0-x.7对应的接线端子有所区别,模块不一样字节不一样X.0对应端子也不一样。

网友A:
也就是端子顺序:
I0.0 0.1 0.2 0.3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还是:
I0.7 0.6 0.5 0.4 0.3 0.2 0.1 0.0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

网友B:
应该是I0.0 0.1 0.2 0.3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在线监控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
没有PC呀,只会玩模拟器

网友A:
如果是:I0.0 0.1 0.2 0.3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就跟OMRON类似,但OMRON每16个点,通道地址要增1,SIEMENS每8个地址通道地址就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