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3-05):
请问,我手头有STEP7 WIN/Micro V4.0_SP3软件安装盘,安装以后,运行老是提示出错,自动退出程序;我的系统XP_SP2,是否要先安装V4.0,再安装V4.0_SP3???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是STEP7 WIN/Micro V4.0_ONLY SP3那只有先安装STEP7 WIN/Micro V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