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设备速度的测量

楼主(2007-03-05):
输送设备线速度V=0-25m/min,滚筒直径D约300mm,约2秒多一转,想要显示线速度,这样的线速度,采用什么方法好?
   设想:滚筒轴上装一齿轮,齿数m,用一传感器检测齿,输出矩形脉冲给显示仪表,显示每秒内所检测到的脉冲数f(相当于频率)值.
   f=K*m*V/(60*3.14*D)       K:仪表显示比例系数.
   若仪表无此比例系数设置,滚筒直径需修改为3.14*D=1(米)为好.
   总之,将K/(3.14*D)的值确定为1,则f=m*V/60,若m=60,f的值就等于线速度V的值.
   因此,需要:1.检测齿数的传感器,输出矩形脉冲(需与仪表匹配).
             2.显示仪表,输入信号能与传感器相配.
             3.加工齿轮.

想询问有做过此类有经验的同行介绍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和仪表为好?多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楼主想得太复杂了,我有简单的方案。

楼主:
Hi,芯片老G,有什么更简单、经济的方法?说说,谢谢

网友A:
当然齿轮是少不了的,一圈齿数越多越精确,但要以接近开关能检测到每一个齿为宜。接近开关会输出检测脉冲,此脉冲加到一个f-V转换芯片,此芯片将频率转换成电压再加至电压显示表,至于显示的数值就可以在一定范围调整,将显示值调整成实际的速度即可,速度变化,显示也会变化,而且线性很好。
    以前本人做过很多的类似的东西。

楼主:
噢,这样的话就需要自己做一个线路板了,即频率-电压转换器,调整显示值也在此线路板上。这样可能略微经济些,但增加了线路板,反而复杂化了。
  我的方案是此线路板+显示电压表做成一体的,应该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A:
手头上就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B:
现成的产品可选用。
编码器+转速表=ok
编码器测量转速,输出脉冲信号,转速表采集并显示。

网友B:
info@shlauto.com 021-54807896/13501716803

楼主:
用编码器+转速表不太经济,还是用接近开关要便宜些,因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C:
要经济的话,就用U型的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加一个计米器(可设系数)再做一齿轮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是精度比不上编码器。addy983@163.com

楼主:
计米器可能不行吧,需要显示的是速度,不是长度,应该检测传感器输入的脉冲频率,而非是总数。

网友B:
在轴上对称安装若干个螺丝,用个便宜接近开关去测螺丝,再买个便宜的转速表,就好了。

   够经济了吧。不要找我,这么便宜的产品,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