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40变频器

楼主(2007-03-05):
我有一台三菱A540-11KW变频器空载运行报过流,设定10赫兹启动报加速过流,设定0.52赫兹报恒速过流;与另一台同功率A540对比测量基本一致,同一个主控板试验,;另一台空载运行正常,但带负载长时间后报过载,经试验测量其输出电压逐渐下降,请哪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同时请李春发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查看负载是否赌转,加减速时间是否合理.

楼主:
全部试验皆为空载!

网友B:
内部问题吧!我帮你修理愿意吗?

网友C:
看负载电路的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电路或模块有问题!

楼主(2007-05-19):
谢谢你们,我找到问题了,已经成功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