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尿素一分塔液位测量需设备!

楼主(2007-03-05):
尿素一分塔,温度160度,静压2.5Mpa,差压:0-20Kpa,双平法兰,,严重腐蚀,现在现场用的哈氏膜片,15天就腐蚀穿了,,急!

网友A:
是塔釜液位吗? 介质里的成分含氢酸离子元素吗? 一般膜片的选材应该可以参照工艺管道设备的材质, 如果不考虑成本是否可以考虑钽材的, 另外仪表厂家可以做加厚的膜片来抗腐蚀.

网友B:
用钽膜片即可,也可用MO2Ti材或316L材,材质错了做再厚也不行.我用的就是钽膜片.

楼主:
哈氏都不行,316L可行?超人兄,可否QQ上一聊?我的QQ166478395

网友C:
用电容式物位变送器

网友D:
用陶瓷和石墨材料
不过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