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工业以太网通讯编程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是个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243-1,可以在step7-micro/win 32 中编相应的通讯程序吗?比如要读上位机传给200的指令,类似的编程可以吗?

网友A:
好像不行,但你可以用虚拟串口的方式来做,但一般也要加一个网关

网友B:
可以,但那是自由口通讯方式,而不是以太网的,通讯速度会大大降低的

网友A:
前提是要看用什么样的通讯格式了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