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KV变频拖10KV电机需注意什么

楼主(2007-03-05):
电源电压是10KV,变频器10进6出,电机10KV。设计改变电机星角接法(带旁路),用接触器控制接法变换。这个设计有什么问题吗?接触器开合的时序是怎样的?求助高人。

楼主:
回楼上:容量比较大,我们想选用进口变频器。

网友A:
这样的方法不好。最佳方案是用五把刀闸(两个刀闸切换柜,一个为三把刀的变频工频运行方式切换柜;另一个刀闸柜为两把刀的星角切换柜,两把刀有机械互锁。另角形刀闸与另一个柜子的工频刀闸要有进行联锁,做进合高压联锁里。为了安全,还可制定正确切换步骤和方法。
刀闸及所有切换均需在没有高压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B:
你原先电机是何种接法?如是三角型接法,就不行了.
如硬改接的话,你的电机就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