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同步电机的一个奇怪的参数

楼主(2007-03-05):
在一台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的铭牌中,发现一个奇怪的参数 Im励磁电流,而且没有Im1弱磁电流的参数,从来没有遇到过。 一般同步电机是没有Im励磁电流和Im1弱磁电流参数的。猜测是订做的特殊用途的电机。有什么样的特性?相应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也要有点特别? 那位知道?

网友A:
有励磁电流的同步电机?会不会是电励磁的同步电机,是不是很古老或者功率超大?
现在常用的中小功率同步电机多数是永磁励磁的,所以不存在励磁电流。
至于弱磁,只要降低励磁电流就可以了,而且在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中,弱磁操作也是在驱动中由矢量控制解决的,因此不论电励磁,还是永磁应该都不需要外接的弱磁电流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