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真是奇怪啊!!谁有高招??

楼主(2007-03-05):
台达变频器一送电就跳接地保护,换完电流互感器后不跳了.可不带负载运行大概30分钟后自己跳(OU)了,晕!检查开关变压器检测母线电压的那组线圈输出电压整流后是11V左右,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吗?而且每次跳OU后马上复位再运行接着还是跳OU,如果复位后等一会儿再运行则还可以运行,但是过一会还跳.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接线。OU应该是过压吧。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电容都换掉看看!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网友D(2007-05-07):
失甚麼系列的可能使vbass電壓不正常聯繫我吧wzk8999@126.com

网友E:
好象控制板上有一电阻变值我修过

网友F:
这故障我搞过,是控制板上的u9坏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G(2007-06-08):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正负15V的滤波电容是否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