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与欧洲伺服的控制求助

楼主(2007-03-05):
请问如果用三菱系统控制欧洲的伺服(像西门子,力士乐,KEB等),他们之间兼容,通信有没有问题,是否日系和欧洲的产品不能同时使用呢?
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等日系控制系统与西门子,力士乐,KEB等欧系伺服的兼容性问题,关键看接口。
一般而言,欧系伺服都没有脉冲接口,尤其是你列出的西门子,力士乐,KEB等产品,所以要用脉冲接口基本没戏。
如果用±10V模拟接口,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不过这是需要考虑伺服侧反馈信号的类型和上传方式,如果伺服用增量式反馈,好办,如果是绝对式反馈就麻烦了。
至于采用串行通信协议,那就要看协议是否匹配了,比如三菱的SSCNET就没有向其它厂家开放。
总之,日系和欧洲的产品不是不能同时使用,关键看具体使用方式和接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