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阀问题

楼主(2007-03-05):
数控冲床上用到的一个伺服阀碰到一个问题:在控制冲孔时,薄钢板没有问题,厚一点的钢板就冲不穿了,请教是何问题?是机械方面还是电路控制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不明白这与伺服阀有什么直接关联,你的问题在于冲压打击力和打击能量,冲薄钢板没有问题,厚一点的钢板就冲不穿,显然是冲床的工艺能力不足,或者是冲床选小了,或者是出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