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换PROFIBUS-DP用什么模块??

楼主(2007-03-05):
如果想把MODBUS与PROFIBUS内容相转换,用什么硬件可以实现?
ABB有没有什么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A(2007-09-27):
德国赫优讯公司有一款网关产品,可以实现:
而且功能强大: netTAP网关产品 串口协议到以太网 ASCII或3964R到Ethernet TCP/IP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到 EtherNet/IP Adapter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 到 Open Modbus/TCP 串口协议到现场总线从站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到 PROFIBUS-DP从站 Modbus RTU到CANopen从站 Modbus RTU或ASCII或3964R到 DeviceNet从站 现场总线主站的连接模块到以太网 PROFIBUS-DP Master Link到 Open Modbus/TCP CANopen Master Link到 Open Modbus/TCP DeviceNet Master Link到 Open Modbus/TCP

旋风,舞

网友:
小兄弟,支持一下国产的吧

上海泗播自动化产的PM-120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的PB-B-***

网友B:
对,看你的数据是想要个什么样的效果,一般的话,用咱们国产的,能用就行,要是很重要的数据,或是想要稳定性好的,还是进口的要好点.我可不是崇洋媚外,只是人家的技术在那.还是希望我们国产的加油,造出最先进的东西,到时候也让老外用用咱们的高科技.

旋风,舞

网友:
建议找本关于介绍现场总线产品的手册看一下

网友A:
 现场总线知识,可以登录:
http://www.fieldbuses.com/

网友C(2007-11-26):
上海泗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Modbus/PROFIBUS-DP网关PM-120

http://www.sibotech.net/ProductsView.asp?id=9

可连接多个具有Modbus/RS485接口的设备到PROFIBUS-DP ,即将Modbus/RS485网络设备转换为PROFIBUS-DP网络设备。

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瑞典HMS公司的Anybus Communicator,用过不错,在北京有代表处。
    电力行业用的还是蛮多。

网友E(2008-09-04):
  • 产品型号:PB-B-MODBUS485PB-B-MODBUS232
  • MODBUS接口:RS232RS485MODBUS RTU模式,波特率:24004800960019.2K38.4K57.6Kbit/s 8位(奇、偶、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或8位无检验位,2个停止位可选;
  • 支持MODBUS主站(MM)和从站(MS)两种功能;支持MODBUS指令有: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 PROFIBUS接口:PROFIBUS-DP从站,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支持12M
  • 最大PROFIBUS输入/输出:
    ① Input Bytes + Output Bytes ≤232 Bytes
    ② Max Input Bytes ≤224 Bytes
    ③ Max Output Bytes ≤224 Bytes
  • 外形尺寸:70mm(宽)112mm(高)39.5mm(厚)
  • 供电:24VDC±5%),最大功耗100W,保护等级:IP2035mm导轨安装
  • 工作环境温度:0-55℃,湿度≤90%

网友E:
  •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 产品型号:PB-B-MODBUS485PB-B-MODBUS232
  • MODBUS接口:RS232RS485MODBUS RTU模式,波特率:24004800960019.2K38.4K57.6Kbit/s 8位(奇、偶、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或8位无检验位,2个停止位可选;
  • 支持MODBUS主站(MM)和从站(MS)两种功能;支持MODBUS指令有: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 PROFIBUS接口:PROFIBUS-DP从站,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支持12M
  • 最大PROFIBUS输入/输出:
    ① Input Bytes + Output Bytes ≤232 Bytes
    ② Max Input Bytes ≤224 Bytes
    ③ Max Output Bytes ≤224 Bytes
  • 外形尺寸:70mm(宽)112mm(高)39.5mm(厚)
  • 供电:24VDC±5%),最大功耗100W,保护等级:IP2035mm导轨安装
  • 工作环境温度:0-55℃,湿度≤90%

网友F:
这种东西有很多的,可以咨询经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