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 各位大哥帮帮忙吧,我都快急死了!!!!

楼主(2007-03-05):
(无正文)

网友A:
运动控制是将DA位号转换为实际运行单位的,通常是DA输出+脉冲返馈;实际上需要快速反映的场合都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B:
FM354是专业的单轴闭环位控模块,控制伺服是没有问题的. 在你这个系统内三菱的伺服应该选择“速度控制”模式,而“位置控制”由FM354完成。 不过FM354需要从电机轴上反馈回来的编码器信号!
如果你嫌麻烦,实际你可以采用FM353开环位控, 这样FM353输出脉冲信号直接给定伺服,伺服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C:
用开环就可以了吧,实际上是个半闭环系统吧,给伺服发脉冲定位,伺服的“位置控制”自己处理反馈回来的脉冲,

网友D:
这么看,三菱的FM354位置控制和伺服驱动是采用标准而且经典的±10V模拟速度接口加轴脉冲反馈并由上位控制完成位置闭环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