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精度问题

楼主(2007-03-05):
刚接触一些电磁流量计的应用,在用的时候也没在意,但是别人问起精度来,才留意一下,不是太懂,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精度的概念是什么,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对流量测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精度就是计量误差,电磁流量计的精度一般达到0.5%.这个精度是相对于标准流量的,每台电磁流量计出厂前都要经过实流标定,有一系列的数据反映出重复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