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慢速升温

楼主(2007-03-05):
现在有一台水浴烘箱,要求每小时升温3.3度,如何能够做到?

网友A:
宇光708P有线性升温控制功能

网友B:
看你的容量!考虑加大加热功率!

楼主:
宇光808P有线性升温控制功能,这个是宇光推荐的,但是分辨率不行啊,我用的是PT100,分辨率只有0.1,要求升温0.055度/分钟,宇光的程序表可能达不到这么精确,有分辨率比PT100精确的传感器吗?

网友C:
宇光仪表PT100的显示是只有一位小数点,内部运算是两位小数,PT100的精度本身就达不到你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