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楼主(2007-03-05):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有一37kw的西门子变频器,拖动37kw普通电机,请问转速能超过额定多少?

网友A:
本人认为普通电机的线圈及磁间隙都没有经过相应的处理,在高速高频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电机很快就会损坏.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额定转速的10%

网友B:
那就要看你的变频器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了。如果是普通电机那最高就是能够达到电机的额定转速。
另一方面如果变频器具有升频(即提高频率)的功能那样的话,在电机充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提高转速的。我以前就这样做过。

网友C:
电机能正常使用速度可以提高这得看你得负载情况电流大小影响变频器与电机的温度这些都的注意

楼主:
thanks
i have a try

网友D:
转速可以提高但不要超过太多由于普通电机轴承不是高速的,转速太高就会发热。发热就会引起很多故障。因为发热烧坏轴承,因为轴承电机绍棠,这样对电机很危险。

网友E(2008-09-17):
请问各位高手,我一个客户他说只能用变频器带变频电机,难道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样用的?

我该怎么反驳他???

急!!!!!!!!!!!!!!!!!!!!!

网友F:
楼上的,只是卖变频器的想增加销售量而这样说的。

一般的,变频器可以带普通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还是可以。功率大了要注意电源质量干扰的问题。

网友E:
不是的,我小的可以用的,开始那个客户说的的电机运行时有异常的声音.确实有点,估计是有共振.后来我把变频器的斩波频率调了后基本没有异常的声音了.

网友G:
转速可以提高但不要超过太多由于普通电机轴承不是高速的,转速太高就会发热

网友H:
频率不超过50HZ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转速可以提高但不要超过太多由于普通电机轴承不是高速的,转速太高就会发热。发热就会引起很多故障。因为发热烧坏轴承,因为轴承电机绍棠,这样对电机很危险。

网友J:
我一个朋友用普通电机运行过400HZ的,没问题,用在金银手饰的打磨机上的

网友K:
1.5的普通电机,在高70-100HZ。我用在机床上的。没问题。

网友L:
一般情况下高速问题不大,但是注意低速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因为低速时电机散热不好。一般不要低于20Hz

网友M:
呵呵;高速运行要看电机的轴承及设动的运平衡性能;

国产一般运行到70HZ(那种不知名的厂生产的是不行的);

进口的一般到85HZ没有问题;

网友N:
低速运行可能会烧毁电机的

冷却是个问题

网友O:
我公司的75KW变频拖动的就是普通点饥,,而却是二手市场买来的,8几年的东西了..他是分四段加速的,..,低频的是8.16HZ,最高要60HZ...一直独是这样用啊。没什么不好的,不过,等经常检查轴承的好坏...很容易坏轴承的

网友P:
最好不要调高转速,温度高会为电机带来许多麻烦

网友Q:
我有时候还超过百分百呢,但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R:
变频器可以带普通电机

如果只是为了用变频器来提高转速  没有意思   不如换电机

网友S:
变频器可以带普通电机

网友: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即不能太低速(散热问题),也不能太高速(散热+机械问题),变频电机倒是好得多。。

至于共振,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调频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在共振区间时跳跃输出频率,使电机快速跳过共振区间。

网友T:
转速可以提高但不要超过太多-60-70HZ以上的就好,具体看电机的质量

网友U:
使用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转速不能太低,影响电机散热,加快定子绝缘的老化,如果想提高电机转速的化,窑看电机的绝缘质量而定。最高不要超过额定转速的20%.

网友V:
引用 网友J:

我一个朋友用普通电机运行过400HZ的,没问题,用在金银手饰的打磨机上的

        那转速岂不是可以达到2万转了?真的可行吗?这么高的频率普通电机的铁芯是否能承受?专用于400Hz的铁芯要贵好多呢!你一个朋友就把难题给解决了,得给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呀!这个朋友太值钱了,难怪他是打磨金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个朋友用普通电机运行过400HZ的,没问题,用在金银手饰的打磨机上的

寒~~~要是真的可以,,,我原来做拖动台就不用烧那么多轴承了。。。。。

拖动台用于飞机发电机测试。转速刚好2万转,采用变速箱拖动。轴承精密定制加工。烧毁数4。。好贵。。

无语中。。。。。。。

网友W:
最好不要超过额定转速使用。

网友X:
不能太超载了影响寿命

网友Y:
我公司有两台普通电机一直在超频工作,一台55KW电机超频到60HZ,另一台0.75KW电机工作频率几乎是在95-100HZ之间55的电机由于长时间满负荷有点热,0.75KW电机从来就没感觉到热

网友Z:
长见识了,我原来以为电机只能在50HZ一下运行,没有想到也可以在60-100HZ运行呀,以后的好好学学。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转速可以提高但不要超过太多由于普通电机轴承不是高速的,转速太高就会发热。发热就会引起很多故障。因为发热烧坏轴承,因为轴承电机绍棠,这样对电机很危险。

不要超过60HZ,电机轴承受不了

网友AB:
不超过5%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C:
滚珠轴承好像不超过3000转,

网友AD:
应该没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