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高人:伺服驱动器sercos接口问题

楼主(2007-03-05):
请教各位高手,普通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接口是否可以扩展一个sercos接口板,作为从站与运动控制器(带sercos接口)通讯,来实现运动控制?因为国产的驱动都不带sercos,小弟想自己加个接口,不知是否行得通?另外驱动上的串口是否能用来扩展sercos接口?

网友A:
SERCOS是一个专业性很强,实现复杂度和成本相对较高的接口技术,国内技术力量恐怕还不具备自主开发能力。
另,如果扩了SERCOS口,只是为了解决脉冲接口,或者串口,就过于浪费了。

网友B:
其实还是施奈德的伺服驱动器,再和trio运动控制卡,一起使用效果最不错了.两者的SERCOS协议是完全一样的.普通加模块的,估计在通信精度方面,会存在问题.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自己加上,试一试.

楼主:
谢谢两位。我的想法是在普通国产的驱动器上面扩展一个SERCOS接口,但是国内的产品一般都没有留可扩展的插槽,对外的接口一般只有脉冲接口和串口。而串口速度较慢,一般是用来对伺服控制参数进行设定与监控,所以只能用脉冲的扩展。各位大哥是否知道哪些国内的伺服带可扩展的接口?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建议你这样做,得不偿失!不如直接买进口货。如果你是在对SERCOS感兴趣,可以研究试用,然后向大家推广。
据我所知,国内伺服产品目前没人提供可扩展的接口。

楼主:
我尝试一下。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