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有一个ABB的acs糸列的,带有一个手操器,以前也发生过
在运行很长的时间后(1个月,2个月甚至更多)手操器上就
会显示一个(变频器无应答)这样一句话,我查了随机带的
操作说明书,就是没有介绍这个我认为是故障的内容。
有经验的朋友,小小七谢过了。

网友A:
变频器无应答时,变频器还在运行吗?如果是这样,手操器是不是与变频器的通讯有问题.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变频运行有没有问题,不过POWER的指示灯是亮着的

网友B:
有两个可能:
1、你的手操器没有安装到位,也就是接触不好,
2、你的I/O板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谢了,找出问题了,是通讯线不是很好
现在换了一根没什么了

网友C(2008-02-13):
请问小七七:你们是换的哪个地方的通讯线呢。我们这里也有一台变频器是同样的故障。急切等待你的回复, 请发送到我的邮箱:qujianzhen168@163.com

网友D(2009-01-05):
你们好,我也碰见同样的问题,开绿灯立刻能请教一下你吗, 多谢了

网友D:
我的变频器是ACS510   可我用的是ACS550的显示屏  这有关系吗

网友E:
有知道电源380的变频器B相没有电流是什么原因,但开机正常(是AAA变频器)

网友D:
那是B相缺相,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F:
ACS510  与操作面板的连接线需要更换

网友E:
没有缺相检查电源 三相电压平衡

网友E:
我昨天发的时打错了是(ABB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