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人机界面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用的西门子的S7-200的PLC的COM1口和中达TO04G的人机界面通信,但怎么也通不上,人机界面按说明书上设的,请问我的PLC的程序该怎么编啊?  我的邮箱是geliang216@163.com

谢谢啊

网友A:
和西门子的通讯很简单的 485通讯 连线没问题 就是通讯参数了 或者你的电源容量不够
我们代理信捷的OP320 系列
EVIEW的MD204L等
和西门子200的连很简单
有需要联系
QQ 727815050
ytleader@126.com

网友B(2008-10-26):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及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