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H主机与PC的接线及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3-05):
求台达EH-PLC与电脑com口的接线图,我原来的线断了,现在急死了~~~~~
还有 请问一下,当我用call调用子程序时,对主程序的通讯指令、高速计数器指令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1、下载线的接线图我们网上有选型资料,下载下来自己焊一条就可以;本论坛也有这样的图纸。
2、通讯指令会受子程序影响,高速计数不会

网友B:
请教:硬体AB相高速计数不受程序影响,单相软体中断计数也不影响,是这样的吧?那通讯指令是怎么影响呢,当然在执行CALL-P时这里的扫描时间会延长,但如果通讯指令在CALL之先执行还受影响吗?通讯执行,是不是PLC后台运行的?

网友C:
硬件高速计数是由单独的AMU芯片处理,因此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扫描时间,而单相软件中断计数是由主CPU处理的,因此多少会影响扫描周期,上面提到的通讯指令受子程序影响,其实是子程序调用会占用扫描周期,但实际上这点开销对于通讯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楼主:
哈~~问题解决了,原来电脑的com口跟HMI的com口是反转的. 谢了
还有就是,小弟最近在做一套定位变速的程序.具体就是用DHSZ指令的多组设定直比较模式,在定位到达后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但另一边,又要通过通讯去监控温控仪的PV值.我想问一问各位大哥,有好的方法能把两种通讯分开不让他们互相干扰吗?
现在我这里总是出现变频器的通讯被干扰,即使发了通讯请求也改不了频率,但M1129,M1140,M1141又没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有好例子的就发给我学习学习!!先谢了!!
qjim33new@163.com

楼主:
不是吧?没人回~~~~~
自己顶了???!!!!!!!!!!!!

网友A:
变频器干扰是工控界的难题。但大多数的干扰产生都是因为没有按照电气规范来操作的,人为产生(这点很无奈);解决干扰的方法网上的帖子无数,你可以找找。这不是哪个人能三言二语讲明白的。

网友B:
通讯通不上就很难说了,可能是干扰引起的,但软件在处理通讯读到写的过程是否确当?我们用过台达十几只温控表和37KWB型加几台小功率变频器在一起通讯没有问题(稳控表温度也是一直读的),变频器没做任何防干扰措施.

楼主:
恩,那可能是程序问题吧~~~~~就是我的问题~~~~~~~~~~T_T
那处理通讯读到写的过程一般需要多久,两条通讯指令间的触发间隔一般多长,1ms够吗?

楼主:
自己推上去!!
顶啊 !!!!

楼主:
顶啊 啊啊啊!T_T

网友C:
一般通讯读写两条指令之间的时间与您现场环境、通讯速率、方式、数据量都有关系,但1ms是完成不了的,您可以使用m1129\m1127\m1140\m1141等标志位触发下一次通讯,这样就能更有效率,而不用人为把通讯周期固定(如写一个word和读六个word的指令通讯时间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