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7-03-05):
最近三天,我的设备已经爆了三次了,PLC是三菱FX2N糸列的,
现场控制水泵的电机是星角起动的,我检查了PLC输出点应该
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也不是很明白PLC的控制,每次在水泵运
行以后不定期的就要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爆了,郁闷,所有的线
路都查了,电缆也查了,就是不明白,有哪位高人给指导一下
小七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星三角转换时的动作时间.可以试试在转换过程给一个时间差.

网友B:
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按道理讲不可能出现功率不符的情况吧,只要你是做电工的应该都没问题,你可以尝试着在转换的过程中加一个适当的时间差,这样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了

网友C:
PLC输出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应该是星角转换线路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D:
星-三角需要一个切换时间:即星形接触器线圈从OFF到触点OFF有个时间,这个时间要看使用接触器的参数(FUJI SC-N12为37-47ms,切换时间设定0.1s此时间又叫星-三角切换时间),延时后再启动三角形接触器,若不设定可能会形成短路,这段时间可以在PLC设定.
qq:516815264

网友E:
检查星角互锁接线

网友F:
liuhualiang2003es判断的故障原因很有可能,但是不能用PLC延时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接触器可能发生诸如触点粘连或其他机械故障造成应该断开的接触器无法断开,直接用PLC延时无法判断这种故障,很容易发生上述故障。应该还是像纯电气转换那样,在需要的接触器之间安装电气或机械互锁。我以前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几个电动开关的大型阀门,经常发生接触器爆掉的问题,我去检查发现就是没有电气互锁的原因,接上后就好了,这是缺乏电气自动化设计经验时常犯的错误。

网友G:
都是高手,PLC程序改进一下.

网友H:
请问星三角转换时间是用外部时间继电器还是在PLC里面延时切换星、三角接触器?估计时间没调好。

网友I:
标准触点说的可行,我前段时间就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是把接触器的型号换大了,但是从可靠性上看,还是加上机械互锁比较安全.

楼主:
我程序中设定转换时间是8s,外部没有时间继电器,PLC内部完成的
但是在外部有互锁,今天我把互锁的线又重新接了一下,不过今天没有用,要明天才能用,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网友J:
仔细检查 接错线了

网友F:
水泵电机容量是多少?比较大的话使用国产空开容易发热,400A的国产空开在接300A左右的电机负载后,塑料外壳能超过70度。所以使用国产空开除非经过实际测试,不然一定要把容量选大一倍以上最好,接触器好些,不过也要选大。

网友A:
没错,当然在外部加上一个机械连锁和电气连锁更加完美.如果没有的话在PLC里面处理可以暂用一下.不过可外部连锁才是可靠的方法.

网友D:
我说的是在星形接触器主触点断开后在启动三角形接触器,这段时间可以设定0.25S,而不是说星三角转换时间,或者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把时间继电器换成专门的星三角启动继电器(OMRON  H3CR-G).

楼主:
电机是75KW的,空开是LS的225A的,也有EOCR过流时间设定的是20
最近这一天半的时间没的问题,电流也很正常30多A工作电流也就50A左右

网友K:
“每次在水泵运行以后不定期的就要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爆了”

1、水泵运行以后,说明启动过程正常!
2、不定期的,说明PLC工作正常!
3、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爆了,“过流爆”还是“短路爆”?
4、“过流爆”,检查电机及负载;
5、“短路爆”检查Y接触器闭合造成;

网友I:
电机是75KW的,运行电流才50A左右?我的水泵才18.5KW,运行电流都接近30A了.

网友L:
啟動有沒有結束,沒有結束就是時間問題。結束了就是其他問題

网友M:
同意加机械连锁的观点。75KW的电流50A,是不是大马拉小车

楼主:
小弟今天又遇到难题了
我负责维修的一个设备
有两个电机驱动一个小车
移动,其中有一个电机
温度很高,近70度了
变频器报警停机,报警
说明就是电机温度太高
搞了一天,还是小弟水平
有限啊,查绝缘,查相间
阻值,查抱闸阻值...
后来发现变频器输出的
电压有达到540V左右比另
一个高了140V,在回家之
前换了一个变频器,现在
好了,想问问这种现象是
怎么一回事.

网友N:
恢复出厂初试化,重新设置变频器。
如仍然不行,那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