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和MODBUS RS485的区别

楼主(2007-03-05):
请教各位,能否解释OPC和MODBUS RS485这两种通讯方式的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各应用于哪些场合较合适?在DCS与PLC,PLC与PLC,DCS与MES间的通讯该分别用什么方法最好?

网友A:
opc方便些

网友B(2007-09-20):
使用OPC也要有相关的设备驱动

网友C:
一般来说,使用OPC方式,毕竟大多数的系统都带了这个方式,而且是目前发展的方向,关键看你的设备支持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D(2011-09-06):
OPC与MODBUS不是一种概念吧,一种是软件通信,一种是设备通信

网友E:
OPC与MODBUS不是一种概念,一种是软件通信,一种是硬接线通信

网友F:
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都很常用!

网友E:
点数少于500点通常采用MODBUS

多于500点通常采用OPC。

网友E:
DCS与PLC通常采用MODBUS,PROFIBUS DP。

PLC与PLC通常采用MODBUS,PROFIBUS DP。

DCS与MES间的通讯通常采用OPC。

网友E:
DCS与PLC采用OPC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