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械手控制

楼主(2007-03-05):
  四轴机械手,要求精度不高,在+ -1MM,速度也不快,大概在每分钟8次来回,也就是8个360度。用PLC+模块+步进电机去控制可以做到吗,那位有没有好的控制系统或方案?

网友A:
觉得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直线运动的话,现在也有集成PLC+模块+步进电机+运动平台功能的机械手,基本上买过去插上电就可以用,而且负载不大的话价格也很实惠.
虽然有广告嫌疑,但这也是一类新产品,特别是新手使用时不必象传统步进伺服那样麻烦,品牌也有不少,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和认可.

网友B:
集成的东西易维护,操作方便.
这个系统太容易,随便做/

楼主:
IAI伺服机械手:那里有集成PLC+模块+步进电机+运动平台功能的机械手的控制系统?我现在就有这一单的?

网友B:
哈哈,价格不菲啊。

网友C:
像这种机械手的控制, 执行器都是步进电机吧?? 如果需要提高步进电机精度的话, 有什么好的办法? 加位置编码器行吗?

网友D:
采用带4路高速脉冲口的PLC很容易实现,非常经济

网友A:
IAI伺服机械手:那里有集成PLC+模块+步进电机+运动平台功能的机械手的控制系统?
既然都有运动平台了,它就是一个包括电气控制和机构平台的一套完整的运动定位系统.
至于电机,有步进的,有步进加编码器的,也有伺服的.
至于价格有贵的也有便宜的,根据行程,负载,速度,精度等从几千一套到几万一套的应该都有,而且品牌,产地不一样价格当然不一样.

网友E:
“如果需要提高步进电机精度的话, 有什么好的办法? 加位置编码器行吗?”
看要提高到什么精度,编码器可以检测到误差,但是能不能修正误差,电机和驱动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F(2008-04-17):
我公司可以做的,电话:13671810488    fenghuang505@163.com  赵

网友G:
我们公司专门做运动控制的,有兴趣联系。 zh_shihuan@163.com

网友H:
步进+编码器,这个想法很流行吧?

网友I:
控制要求不是很高,设计应该很简单.

网友J:
我们公司是做这方面的,有兴趣可以聊聊

网友K:
我司最近有生产一款四轴控制器EasySmc2300,可以到我个工控博客看看,有简单介绍.

网友L:
每分钟8转,速度好像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