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作吗?

楼主(2007-03-05):
如果主回路200A的断路器损坏,还没有替代品,可以暂时把断路器的上口与下口线直接连接起来吗?这样3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不能,这样会损坏模块.

网友B:
在确保每一个分支回路上端都有短路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临时短接是可以的。

网友C:
注意不要过载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应急使用,但是不是长久之计,有安全隐患

网友E:
这样用安全感就没了有问题鬼领导都不管

网友F:
必须确保每一个分支回路上端都有短路保护装置,标准触点说的对

网友G:
最好不要这么做,风险太大,

网友H:
还是换新的吧.每一个分支回路的断路器,在设计时最大极限分断电流是固定的,如发生三相金属短路时,分支回路的断路器切断不了电流会爆炸的.分支回路的断路器是不能代替主回路断路器的.

网友I:
可以这么做,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J:
     不要那样做,违反了操作规程,风险太大,不出问题还好,真出了问题领导只是拿你做替死鬼,出了大问题只有等坐牢。

网友K:
应急,可行。

网友L:
主回路有断路器且完好,应急可以!

网友M:
暂时可以!但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N:
备用件还是要的。

网友O:
盏时应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