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07-03-06):
我公司的无功自动补偿器,打到自动档的时候功率因数补偿只有0.7左右,打到停止或手动的时候指针会到1,,,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想问下你的补偿装置是新做的吗?主要的负载是什么有多大?取样互感器装在哪?

网友B:
主要负载有多大

网友C:
我想问电容柜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旧的,那就好好看看表,如果是新的,那就好好看看线路,与互感器的取样

网友D(2009-03-0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我是许继昌龙电气的,我在一次给客户调试设备的过程中,碰到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也向一些老技术人员,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负载太小了,没有达到无功补偿的电容器组进行投切的要求,功率因数表上显示的是没有补偿的时候的功率因数。

网友E:
可能是过补了,你的负载多大,.如果不是就是取样电流电压出错了,查一下电路如果不是以上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电容器衰减(容量没有了)